求:Allegro中ROOM的含义和作用?!

楼主(2008-11-26):
最近学习cadence,在书中常常看到要定义元件的ROOM或者添加ROOM,不知道ROOM到底是什么,它在allegro中有什么作用??望各位知道的朋友指导一下。非常感谢!!(最好举个例子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ROOM的意思就是说你在PCB里面定义一个ROOM,也就是一个区域,然后你可以针对这个ROOM设置一些规则,比如不同的间距、线宽。。。

楼主:
就是说不同的元件可能布线的规则不一样,所以用ROOM把有相同布线规则的元件放在一起,不同布线规则的元件之间用ROOM分开,然后统一设置规则。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现在懂了。

网友:
我觉得room,主要是为了让我们更好更快的placement.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4L讲的才对(定制一个ROOM,哪里放CPU、SDRAM。。。),一时记错了,我说的是区域规则

楼主:
“placement”??
看来我还得多看看书才行。

网友:
我觉得room更像一个功能模块,在布局时,器件按照不同的功能区方便摆放

网友(2008-12-27):
感觉没有太的用处。呵呵

网友B:
这个用处可大了
做大板的时候很好用
可以很快的布局
分ROOM摆零件
很不错的

网友:
就是  布局得时候很好用

网友:
基本上可以说没什么作用;

网友(2009-06-03):
请问一下 room对布线有影响吗,其他room器件的布线可以走另一个room里吗?

网友:
可以的,room对布线没有影响

网友:
10L说得好。我也是刚学的。书上说的内容大概就是这。摆放元件的时候有个place by room,这样比较方便快速地摆放。

网友:
用room布局完成后,是不是就可以撤消ROOm那个框框呢?

网友:
受教了,不过现在还没有机会画大版

网友(2011-08-02):
ROOM 可以设置规则,优先级如何?

网友:
说说我自己的理解,应该是一个room划定一个或几个功能模块电路,比如电源,显示什么的,在room中设定规则,依模块设定,不知道对不对,呵呵

网友(2012-08-10):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处可大了
做大板的时候很好用
可以很快的布局

为什么我从原理图设置ROOM时,最后编辑名字时却无法编辑,输入框内不能输入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