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关封装生成器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8-11-26):
昨天在论坛里看到有位朋友发了封装生成器上来,刚好我需要做很多的封装,所以就下载了,但是下下来之后看了半天不知道怎么用,有没有哪位大侠指导一下。我是才学cadence的菜鸟,希望大家不要笑话!! (最好有个制作过程的例子,不甚感激!!)

楼主:
刚才看了个帖子也是讲封装生成器的,从中摸索到了一些方法,但是第一步选择参数还是不知道怎么弄,哪位知道的请指导一下,希望可以举例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首先你要有要做封装的规格书,也就是标有尺寸的说明,然后根据生成器上要求添加高度和长度等即可,最后右键输出!

楼主:
就是不知道怎么来添加这个高度和长度呀,我需要具体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