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看下,我新手

楼主(2008-11-26):
#1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ERROR(SPMHNI-196): Symbol 'SO-8-B' for device 'OP27_SO-8-B_OP27' has extra pin '1'.

ERROR(SPMHNI-196): Symbol 'SO-8-B' for device 'OP27_SO-8-B_OP27' has extra pin '5'.

ERROR(SPMHNI-196): Symbol 'SO-8-B' for device 'OP27_SO-8-B_OP27' has extra pin '8'.

#2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3   WARNING(SPMHNI-316): Property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301): Problems with component 'R7'. Error with component property '' and value 'VOLTAGE': 'RVMAX'.

#4   WARNING(SPMHNI-316): Property warning detected.

什么意思啊?原来装orcad时可以导入layout,但是现在换allegro用capture导入pcb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Error with component property什么意思呢?
value 'VOLTAGE': 'RVMAX'是默认的,现.应该改成什么呢?
'OP27_SO-8-B_OP27' has extra pin '8'.说我的op有多余管脚?是原理图里的part有问题还是封装有问题呢?op有多余的管脚很正常的啊
请高手帮忙下

网友:
原理图示意图和PCB封装的引脚没有对应好
另外一个问题没亲眼见到不敢瞎说

楼主:
Problems with component 'R7'. Error with component property '' and value 'VOLTAGE': 'RVMAX'.
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把VOLTAGE的默认值RVMAX删掉就不提示了,难道capture的默认值是错的?
还望用allegro的兄弟们指点下

楼主:
我随便试了下,用allegro自带的库,op37用封装dip8-3,还是提示出错
ERROR(SPMHNI-196): Symbol 'DIP8_3' for device 'OP37_DIP8_3_OP37' has extra pin '1'.

ERROR(SPMHNI-196): Symbol 'DIP8_3' for device 'OP37_DIP8_3_OP37' has extra pin '8'.

ERROR(SPMHNI-196): Symbol 'DIP8_3' for device 'OP37_DIP8_3_OP37' has extra pin '5'.
这个要怎么解决呢?用allegro的朋友帮帮忙啊

网友:
我认为问题应该是出在“extra pin……”吧   我还没用上Allegro   大家帮忙拍砖吧

网友:
这个没有见到不敢瞎说!

网友(2011-11-21):
#1   WARNING(SPMHNI-316): Property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301): Problems with component 'R1'. Error with component property '' and value 'VOLTAGE': 'RVMAX'.

#2   WARNING(SPMHNI-316): Property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301): Problems with component 'C1'. Error with component property '' and value 'VOLTAGE': 'CMAX'.
我也遇到了,求解

网友:
这是Voltage和Current的设置,木动,都是默认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