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V5 的功耗一般是多少?

楼主(2008-11-26):
xilinx V5 的功耗一般是多少?不知到这样问对不对

楼主:
xilinx V5 开发板型号很多吗?大概多少钱?

xilinx V5  开发板型号很多吗?大概多少钱?

网友(2009-03-22):
这个查Xilinx公司的手册最权威。以前查过V5 SX95T的,大概是(均是最大电流,实际板子肯定用不到这么大电流,与具体板子的IO管脚使用数量等有关系):IO(VCCO,3.3V):13A; VCCaux:1000mA; VCCInt:10A以上,请查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