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的布线问题

楼主(2008-11-26):
小弟近日正要做一块带继电器的PCB,请问各位师兄是否有这方面的经验,板子上有两个继电器,都是固态继电器,一个是DC5V控制DC12V的小继电器,另一个是DC5V控制AC220V的电路大概有3A的高压继电器,请问在布线上应该注意什么,或者谁有这方面的样板可以借小弟一看,可以发图片到这里,或者发文件到我邮箱 shaojie124@126.com,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隔开 当两块板布

网友:
只要隔开足够的间距就行了;

楼主:
足够的间距是多少?
1 a  n9 t7 ?/ t还有继电器上的线宽应该多宽,如果是AC220V的话

网友:
高低压之间线距不少于2.5mm    3A电流要多少线宽来承载   应该要2mm吧  当然可以就多点   说的不对大家指正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