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器件在板子中其他的作用和重要性是什么呢?(请教)

楼主(2008-11-26):
晶振器件在板子中其他的作用和重要性是什么呢?(请教)

网友:
提供时钟频率    比如单片机来说首要是晶振要起振了单片机才会工作   有时候PCB走线上要求也比较严格   做的一些处理就是外壳接大面积地   还有管脚之间不走任何其它线   并对它的线进行包地处理

网友:
2楼说的好!

网友:
是这样的!

没错,已经够详细了,

楼主:
谢谢2#的大侠

谢谢2#的大侠

网友:
手机板不一定这么做
有没有做手机的啊
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