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元件库的时候怎么作才能在使用的时候自动以U开头命名

楼主(2008-11-26):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元件,在logic中放她的时候,提示说名字的前缀,
请问,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在作库的时候就决定以后在logic中放她的时候自动以U1   U2这种形式命名

网友:
在你做元件分配的时候根据元件类型在这里选择!

网友:
对的了

也就是你没有选择好他的封装就会提醒这样的啊
请按照上面的做就可了
你要在元件库中直接编辑一下就好了

网友:
楼主上面的对画框是怎么出来的呢!

楼主上面的对画框是怎么出来的呢!

网友:
在元件编辑界面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看看KGS的教程,如此初级的问题!!光问是提高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