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怎么把PADS2007转为PADS2005

楼主(2008-11-27):
我试过输出ASC格式的,输出后再导入到2005就出错,怎么办啊,高手求救!

网友A:
你得转成2005 ASC文件,有个单选下拉筐里选择一下!

还要把哪个  “SELECTE    ALLL” 选上,  把下面哪PART  和  NET   两个前面打勾,开始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转成2005 ASC文件,有个单选下拉筐里选择一下!

还要把哪个  “SELECTE    ALLL” 选上,  把下面哪PART  和  NET   两个前面打勾,开始转换。。。。

我也是这样做的啊,导是导出来了,但是导入到2005就报错,是不是以为盗版软件的原因!!!

网友:
有软件的原因,也有PCB文件库的原因

网友B:
把报错的信息发上来看看。

网友:
解决1

到百度里下载一下专业的软件就可以转了

网友:
有的板好像是转不了,试试先转到ALTULM里再转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报错的信息发上来看看。

公司电脑上能上网了,不能发啊,后来我去请教,好像是库的原因,那库比较特殊

网友:
呵呵,这种一般都是元件库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