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kin effect的问题

楼主(2008-11-27):
cadence的SigXplorer里面,要考察一段trace发生线宽变化而引起的skin effect该怎么弄?
我知道cadence是有算不同频点的linear resistance,可是只是这样就算是包含了skin loss么?
谢谢!

楼主:
都没人理。。。把自己理解的东西发进来

在allegro里只要设定一个非零的cutoff frequency(通常10GHz)就会自动计算随频率变化的阻抗等矩阵。不过还需要了解cadence是怎么处理中间值的。

网友:
EMS – New FEM 2D Engine

•Modeling of
Dielectric loss
Skin effect and proximity effect
Arbitrary cross-sections (CPW, Trapezoid)
Anisotropic material
Dispersive material
•Output
RLGC
S-Parameter –

Skin effect can be handled but displacement currents cannot
–Accuracy can still be quite good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没人理。。。把自己理解的东西发进来

在allegro里只要设定一个非零的cutoff frequency(通常10GHz)就会自动计算随频率变化的阻抗等矩阵。不过还需要了解cadence是怎么处理中间值的。

趋肤效应的仿真计算推荐使用PolarSI,计算结果更接近工程实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