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安全間距!

楼主(2008-11-27):
請高人指點:
如下圖一所示.PCB中的兩個元件絲印都重疊在一起了,它還不變綠,,是咋回事呢? 除非焊盤重在一起,否則它不變色的...

規則設置如下所示..

网友:
如图,检查一下图中componentclearance一栏后面是否打上对号,要打上才可

楼主:
有對號...還是不行

网友:
那就奇怪了,呵呵,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关注中……

网友A:
有没有勾选上DRC        快捷D-O  里还有就是快捷T-P里也有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勾选上DRC        快捷D-O  里还有就是快捷T-P里也有个

没有勾选上DRC,则不进行任何的在线规则检查,但LZ的焊盘过近仍有绿色说明已经勾选上DRC

网友:
谢谢

楼上的说的对   拍得好   拍了个正着   谢谢

网友B:
我的问题和这个类似。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3922-1-2.html
不过我的ad6正常,7.1不行出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3922-1-2.html
不过我的ad6正常,7.1不行出这个问题

唉,當時看到你的問題也沒在意,想不到今個兒讓它給卡住了...
仍然期待高人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