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遇到“指令引用的内在不能为read”的问题

楼主(2008-11-27):
我的是15.5版,以前用得挺好,突然遇到这个问题。
  手动布线在双击添加过孔的时候,会弹出提示说“0x73d311c7指令引用的0x00000004内在不能为read”,然后就关闭了。过孔的路径已经设置好了,也添加进来了。不知怎么突然就出现这个问题。
  现在又发现更改了原理图,重新导入网表,手动放置元件时也会出现前面那样关闭的问题。只能用自动放置来避免。
  本来以为是软件问题,可重装了一下也还是这个样了,崩溃了~

网友:
布Diff pairs时也碰到过同样问题,如图
可能是15.5的bug,建议换更高的15.7或16+

楼主:
唉,我都快被这个问题整疯了

网友:
这边15.5用的还可以,没你那种现象,但是移差分对的via还是会死机,刚装上用了一段时间很正常,现在启动很慢不知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