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犯错继续总结...

楼主(2008-11-27):
又画了新板子,遇到了新的问题,有些很麻烦,有些很简单,但是解决不了的问题都很麻烦。所以把几个找到了解决办法的小操作列给大家。现在收藏了许多材料,有时候想找一个操作,得翻半天...希望能有一点点用吧。更多的,作为自己的备忘...
更新symbol中的文字修改封装的文字面后,更新到工程中,需要勾选reset symbol text location,否则有些不能正确显示。为焊接方便,需要打印各元件的值,而原来自己做的封装没有添加Component value,编辑封装后,update,线条什么的能更新,但是仍然不能显示元件值。勾选后,可以显示。但是会重置文字位置,需要重新调整。
元件rename、反标

如图所示,
More里的设置:
Rename之后,需要将新的元件位号与原理图对应起来,而不能搞乱网络连接的关系。可以利用rename.log文件(工作目录下),把有oldnew的行保留,其余行删除。把oldnew用空格替换。然后把文件扩展名改为.swp
Capture里,
点击进入后在设置页面下,
选中刚才的.swp文件,确定导入,即完成回注。
需要主要的是,rename是不可撤销的,所以在rename之前保存工程。还有,每次rename要及时回注,如果在本来就不一致的原理图和PCB之间执行回注,有可能会把整个网表弄乱,后果不可预测
在原理图中,给元件添加HARD_LOCATION属性,可以让元件在rename的时候保持标号不变。
异形焊盘元件的制作第一步,制作shape类型的形状。可以从CAD导入(没试验过),也可以用allegro画。file:///C:/DOCUME~1/gcht/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9.jpg
同时制作阻焊层需要的shape。我是这么做的,论坛里有兄弟说用z-copyextend的方法,没试验过还。
第二步,制作焊盘,begin层和阻焊层都选自己的shape
第三步,用制作好的焊盘制作封装。
内层划分从材料里copy过来的步骤。经试验验证。
1)ROUTE KEEPIN:
SetupàAreaàRoute Keepinà在右边Options,设置成Route Keepin,Allà画框
应注意此步不能缺少,否则后面无法赋电源地网络.
2)画分割线
将同一层中要分割的不同网络用不同颜色高亮
Add àLineà在右边Options,设置成Antietch,以及要分割的层à画线将不同网络分割开
3) 给电源地层的网络赋属性
例如:VCC,VDD,GND分配到电源地层.
EditàPropertiesà从右侧Find中选Net,MoreàVCC,VDD,GND选中à Applyà赋予No Rats,Route to Shape属性à结束Edit Property编辑状态.
4) 将网络分配到相应区域:
EditàSplit PlaneàSet Parameter(一切都OK)
EditàSplit PlaneàCreate
如果修改了分割线,需要重新分配,修改完成后重新create即可。
allegro里拼板把需要拼板的板子全部显示。Toolsàcreate module,然后全选整个板子,整个板会高亮,在命令行里输入x 0 0 回车,选定参考原点。会弹出保存对话框,输入保存的文件名,后缀为.mdd,保存在PCB文件所在目录。在要拼板的大板框里,计算好各小板的坐标。Placeàmanuallyàadvanced settings勾选libraryplacement list标签中,下拉菜单选择module defination。选择需要放置的模块,输入放置的坐标。弹出对话框,给模块起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将成为refdes的前缀。
这种方法可以完成叠层设置相同的不同板子。

楼主:
按顺序上穿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