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测试MOS管的质量

楼主(2008-11-27):
今天工程师给我几个牌子的MOS管叫我测试。不过以前没做过这种测试。请问是要如何测呢?
单看RDS(on)还有Qg呢?还是做信号测试。我首先在做温度测试了,就是换到主板CPU电源上然后跑程序,然后量温度。还有量Dead time的时间。不过不知道多大才是最合适。

网友:
如果DS能测量到一个有500~800欧,其他为无限大的话,就认为该管是好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不过我做的是质量的测试。MOS管好坏以及知道如何测量的。现在我测的是开关电源配套的上管和下管有英飞凌的,有ON的,有东芝的。最好能提供下如何测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