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route keepout怎么做出来?

楼主(2008-11-27):
如下图所示,为一route keepout top ,也就是说中心是如何挖空的,谢谢!

网友:
可能是某处没闭合(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恭喜你猜对了 ,如右边图所示有缺口,不过还是要请教下如何做出这个;

网友:
1,走线层画一块圆铜皮(动态的)
2,void circle,
3,走根线(有其它网络属性的)穿过圆环,
4,change shape type成静态的,
5,zcopy到route keep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