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走线和布局问题?

楼主(2008-11-28):
大家好!我是一个新手,以前对LAYOUT不了解,这几个月来一直都是忙于学习pads2007的操作,我个人感觉最大的问题就PCB的布局?怎样布局?我不知道怎么布局?什么时候要分电源平面层和地平面层?平面层一般需要铺铜吗?走线线的时候从TOP或地BOTTOM走线到地层和电源层是按快捷键L吗?4层板和6层板和8层板的层排列顺序是怎样的?4层板和6层板和8层板的走线(信号线)一般设多宽?电源线和地线各为多少?焊盘与焊盘之间的间距是多少?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下谢谢的。

网友:
设置走线层对为Top-Bottom   F2走线   在要换层的地方按F4就可以了

其它问题大家来拍砖吧

网友:
这个问题就有很多要回答了!

我劝你竟快去熟悉一下硬件,这样对你布局会有很大的帮助!自然就知道怎么去布局拉线了

楼主:
我就是搞硬件的的,现在想学习LAYOUT ,所以很多都不懂

楼主:
高手能指点

网友:
快捷键你自己看 对于焊盘间距一般看厂商能做到多少 可以是0.1MM,对于平面层都需要铺铜,防止emi,信号走线的宽度设置为0.1MM

网友:
布局根据原理图来摆元件

网友:
慢慢练习
看别人的图纸

网友:
关于布局是有一定讲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