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IC 如何LAYOUT

楼主(2008-11-28):
对于开关电源IC 周边的器件。电感、电容、硝基二极管 等。。。。如何排放或者走线,望高人赐教~~~
下图是一个线性电源IC 的走线。(只好传附件~^~)

网友:
大家来拍砖

是TI的IC吗  要看你的输入与输出分别为多少电压、电流     注:大电流地与IC、电容……地一点接(单点接)!

网友(2009-02-04):
照着手册上面的demo layout布线就行了。

注意电流的流向。芯片输入的电压必须先到滤波电容再到芯片,芯片的输出电压从芯片到电感,再到输出滤波电容,走线短而粗,越粗越好,因为是大电流。

网友:
支持JIMMY的看法,不過走線欠佳,有繞線、直角等

网友:
demo的东西不一定就是精华,但也是经过人家验证过的。照做也不会出问题。

但我们可以吸其精华,去其直角,优化一下就相对来说比较完美了。

网友:
其实这图没有什么直角。。。他的意思是分隔了几个区。。。一个VCC输入区。。一格VOUT区。。一个高频接地回路。。一个电容补偿接地回路。。。仔细看看就可以看出来。。。并不时什么线来的。。。bad layerout example 就是用线接的。。。。但good layerout 就是分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