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et lable 如何连接层次电路

楼主(2008-11-28):
在99se中 我的netlable该怎么设置才能使其与导线有连接关系?

请指点。谢谢!

网友:
从图看你的焦点没有对准线路,对准了会有一个红的大叉!

你要搞清楚:netlable与sheetsymble、port的意义!

网友:
很明显的,相同netlable是同一个节点

楼主:
多谢了 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