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Allegro 15.5的安装程式,或者下载地址。多谢了!

楼主(2008-11-28):
请问谁有allegro 15.5的安装程式,或者下载地址。多谢了!

网友:
Cadence SPB 15.5 安装方法
    和以前装 Orcad 10.5 的方法相似,首先设一环境变量,   LM_LICENSE_FILE = ******\license.lic , 指向此SPB 15.5 的LIC路径.(如:可将此license.lic 拷到C:\license.lic )
   再直接安装产品.
   运行 setup.exe, 选接受协议,再直接点 中间项---  安装产品---(不要点 上面 安装 LICENSE SERVER或下面的那项 ),中途提示啥没 license,dat报错等 不管它,接着有 端口号啊,INSTALLINFO.TXT啊等全留空白,不管!!! 一路 NEXT ,到要安装哪些东东选项时,可全选。装完后提示要重起电脑。
注:ORCAD 10.5 也可以用此SPB15.5的LIC.
同一系统可同时装上 Orcad 10.5  2CD 版和 和 SPB15.5  4CD版。(不推荐,好费空间哦)SPB 15.5 里已包含了Orcad 10.5 的,但此 Orcad 版本号要新些。
  4CD 装完,含 library ,文件大小,近2.8G ,而文件所占空间达到 惊人的 9.4 G !
如果以前装过ORCAD 10.5  ,可直接修改以前的环境变量,指向SPB15.5 的LIC 位置即可共用此SPB15.5 的LIC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帮忙。我想要下载 Allegro 15.5的安装程式,你说的是安装方法。呵呵。

网友:
我有!不知道怎么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好了,请你发到我的 邮箱怎么样啊? syq-04@163.com。或者QQ邮箱 31465791@QQ.COM

网友:
2G的东西怎么发邮箱啊~~~~~~~~~~~~

网友:
我只有15.2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还有什么办法 能使我安装上啊,我好像学一下 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啊,怎么给我呢。据说很大啊2G呢? 有下载地址吗?还是可以发邮件啊?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