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器件不能移动了?

楼主(2008-11-28):
选择移动命令后,选择器件,放到新位置。立马自己跑回到原来的位置。
这是怎么回事?
命令行报:NO SUCH CHILD。是什么意思?

网友:
NO SUCH CHILD 翻译出来:没有这样的子女--- , 是不是有ROOM什么的?

网友:
你把零件所对应的文字移到靠近零件,然后再移动零件 到空间大的地方就OK了!

楼主:
呵呵,最后发现Database Check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