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

楼主(2008-11-28):
请教各位前辈,pads中层设置的时候,里面所说的分割/混合平面层,还有CAM平面是什么意思?? 不同的设置会有什么不同的情况??谢谢各位了~!!

网友:
单个电源可以用CAM平面 多个电源 或多个地用分割 要分配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