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CIS中做原理图封装,非power类型却又有多个pin同名时怎么处理?

楼主(2008-11-28):
我们知道,在capture cis中做器件的原理图封装库时,对于每个pin都要指定其类型,如输入,输出,三态等等,而所有pin类型当中,只有power类型的pin在封装中的命名可以重复,其它类型的pin的命名都不能重复的(重复了就会有waring),但实际当中,器件的有些引脚,如芯片的某些pin是不连接的(NC),这种情况下,pin的类型不为power,但又得都命名为NC,请教这种情况怎么处理最合适?

楼主:
顶起来,难道没人知道?

网友A:
NC1,NC2,NC3,NC4,NC5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NC1,NC2,NC3,NC4,NC5等等……

感谢回复,如果全部用NC,还有没有办法?

网友B:
做大型IC的LIBRARY,必须将同名端加以区分,通常做法是用EXCEL排序后,从上向下加1,2,3,4.。。。这样在做原理图设计时,能够准确的定义某些PIN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大型IC的LIBRARY,必须将同名端加以区分,通常做法是用EXCEL排序后,从上向下加1,2,3,4.。。。这样在做原理图设计时,能够准确的定义某些PIN连接

这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我现在的做法是:
因为除了电源PIN和NC脚以外,其它的信号引脚是不会重名的,于是电源和NC脚的类型全部选择power,这样做封装不会警告,也不会报错,就是有些不符合规范而以。

网友:
在导入ALLEGRO的时候会报错的,你这些就是一个网络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