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从Allegro中导出SilkScreen

楼主(2008-11-28):
请教各位大侠:怎样从allegro中导入,导出器件SilkScreen的相关属性,如位号,坐标,旋转角度,水平方向参考点,垂直方向参考点。生成.txt文本,个属性之间用空格隔开就可以了.
R1     1000    1000    90
R2     1000    2000    270
....................................
    我想将Allegro中的丝印位置输入到mentor的Expedition中。听说可以用Allegro的skill来实现,可我对Allegro不熟,Skill一点都不懂,希望哪位大侠帮帮忙,在此真心的感谢!

网友(2009-01-07):
请问一下,這个问题解决的嗎? 我現在也有這个疑惑...可以分享一下嗎??? 谢谢

网友:
file---export----placement

上面就有器件的位号和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