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可以下载到SDRAM的器件模型以用于仿真?

楼主(2008-11-28):
    在那可以下载到SDRAM的器件模型以用于仿真?
verlog格式最好

我现在突发1、2、4、8感觉测试对了
    但页操作不对

楼主:
    我在三星的网上下了一个
    但是不知道如何用这个模块

    我也按照里面的定义要求定义了一下
例如我想测测8Mb 数据位为16的模型
    应该如何去操作才能对

    现在不用模型测试发现1、2、4、8突发长度的读取是对的
    但是页读取的时候结果与预期的不一样 读出来是FF (肯定是错了,但是为何错不清楚)
我想读页操作的时候不也是8位突发长度的倍数关系吗?怎就不对了呢?

网友(2011-04-29):
    我在SDRAM模型里加入了:
    `define K1        1024
`define M1        1048576
`define BYTE        8
`define X16
    `define M64
`define S75
`define M64
    `define NBANK4
    `ifdef M64
从而选择具体的型号,不然会出现错误,能告诉我联系方式不,有这方面的想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