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软件出了错误

楼主(2008-11-29):
在PCB文件中,不能进行修改,比如说拖动元件等操作都不能进行,只能同过CTRL+E才能拖动4 @* T* Q4 }% k8 G
  这是由于设置问题    还是软件出错了 , 以前可以的,也没做过什么其他的设置改动

网友:
把你的提示信息发上来看看呀‘!不然谁猜的出啊’!

网友:
是不是没有把On-Line DRC中选Off?

网友:
重装一下吧很快搞定

楼主:
很感谢各位!遗憾的是以上方法都试过就是没用,就连提示信息都没有。元件不能附着在鼠标上移动,一松掉鼠标就回原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