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里如何让原理图的某些元件不导入到PCB里呢?

楼主(2008-11-29):
如题,就是logic里的某些元件不想导入到LAYOUT里面,但又要在原理图里显示,让别人看图时明白,各位大侠是怎样做的啊???

楼主:
怎么没人答复啊,我到别的论坛看看

网友:
把你要显示的元件用图形画出来就行了。

楼主:
我现在也是这样做的,有没有简单的或其他方法

网友A:
logic里的某些元件不指派decal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logic里的某些元件不指派decal可以不
严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