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上打过孔为啥没报错呢

楼主(2008-11-30):
前几天坐回来的板子上突然发现一电阻焊盘上有个过孔(不小心打上的),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是担心以后出现同样的问题!为什么DRC的时候没有报错呢,高手指点!

网友:
是不是你做封装的时候没有设置via keepout?

网友:
还有这个设置了也不会报错,same net drc
没说错的话
呵呵

网友:
有些接地的焊盘就是要在上面打过孔的

网友:
二楼说的似乎没有道理
建封装的时候一般都不会建立Via Keepout的,除非有特殊要求
三楼说的似乎有点道理,虽然是同一个人说的
有时候同网络的DRC是被关掉的
就出现楼主所说的问题了

网友:
有些板子就是via打在上面也不会出现DRC的,想找出打在焊盘上的VIA的方法如下图,按照这样设置过后在VIA打在焊盘的地方就会出现DRC。

网友:
VIA ON PAD

有些板子就是via打在上面也不会出现DRC的,想找出打在焊盘上的VIA的方法如下图,按照这样设置过后在VIA打在焊盘的地方就会出现DRC。

网友:
像3楼说的那样,有些GND特意打的,如下图,还有一些虽然不是GND的 ,但有时也这样打,目的是为了散热的。

网友(2012-07-17):
看不懂了

网友:
貌似8楼的版本是157的哦  16版本的又应该怎么设置?求高手指点~~

网友(2012-08-22):
    同问 布线时过孔的些问题还是不太明白,望大侠们详细的解答

网友(2016-11-17):
    能设置,让报错不?求解!要不,BGA里,检查不出来,问题大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