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Protel 设计规则的问题

楼主(2008-11-30):
我画完原理图后,生成网络表,在PCB中导入网络表布局的时候发现这样的问题:两个器件分别放在底层和顶层,但是要重叠放,这样为什么显示绿色的呢?并且进行DRC检查是出现这样的错误:
Violation         Net P1.1   is broken into 2 sub-nets. Routed To 0.00%
     Subnet : JP3-8
     Subnet : U1-2
   Violation         Net P1.0   is broken into 2 sub-nets. Routed To 0.00%
     Subnet : JP3-7
     Subnet : U1-1
   Violation         Net P0.4   is broken into 2 sub-nets. Routed To 0.00%
     Subnet : JP2-10
     Subnet : U1-35
   Violation         Net P0.3   is broken into 2 sub-nets. Routed To 0.00%
     Subnet : JP2-8
     Subnet : U1-36
   Violation         Net P0.2   is broken into 2 sub-nets. Routed To 0.00%
     Subnet : JP2-6
     Subnet : U1-37
   Violation         Net P0.1   is broken into 2 sub-nets. Routed To 0.00%
     Subnet : JP2-4
     Subnet : U1-38
   Violation         Net P0.0   is broken into 2 sub-nets. Routed To 0.00%
     Subnet : JP2-2
     Subnet : U1-39
   Violation         Net NetY1_2   is broken into 3 sub-nets. Routed To 0.00%
     Subnet : U1-18
     Subnet : Y1-2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需要进行什么设置?谢谢!
图片在附图中:
Y1,SW5,SW6,U1在底层,u1在底层,这样画为什么会出现绿色呢?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问题1:你的某网络被分成了两部分(好奇怪哦,怎么都是两部分)
       也即,该网络有个引脚没被连上!
问题2:你的元件怎么能重叠放呢!有安全间距的呀!!

网友A:
Violation         Net P1.1   is broken into 2 sub-nets. Routed To 0.00%
    Subnet : JP3-8
    Subnet : U1-2
诸如之类的错误是因为还没有布线

在design rules设置中找到component clearance 去掉对号,即在规则检查时不对它进行检查即可在顶底层同一位置放置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olation         Net P1.1   is broken into 2 sub-nets. Routed To 0.00%
    Subnet : JP3-8
    Subnet : U1-2
诸如之类的错误是因为还没有布线

在design rules设置中找到component clearance 去 ...

你的第一点我同意,但是第二点“在design rules设置中找到component clearance 去 ... ”我不同意:
如他上传的图,几个器件都是直插式的,当然不允许重叠在一起,否则板做出来后怎么焊接?

网友:
Violation         Net P1.0   is broken into 2 sub-nets. Routed To 0.00%EDA365论坛网站|PCB论坛|PCB layout论坛|SI仿真技术论坛
  这个意思是P1.0网络 被分割成2个子网络,(表达能力有限) ,就是P1.0网络上有2个节点没有布线,即2个焊盘过孔没有连上; 布线率0.00% 即根本没有布线;

下面是 AD7的 未布线检查

Un-Routed Net Constraint: Net SCL
is broken into 2 sub-nets. Routed To 50.00%
Subnet : R5-1
Subnet : IC2-6 IC3-25

去掉   component clearance    就是去掉元件间距检查;比如要在你的单片机下放元件可以去掉,但是有高度限制,比如你在单片机下放个继电器,继电器很高,你单片机还能焊上去吗?除非你的芯片插座比继电器还高

网友(2009-02-03):
你的第一点我同意,但是第二点“在design rules设置中找到component clearance 去 ... ”我不同意:
如他上传的图,几个器件都是直插式的,当然不允许重叠在一起,否则板做出来后怎么焊接?
引用 网友B:
我同意,上图中都是直插式元件,不是smd元件,不能重叠放。

网友:
再補充一下:
問題1:
Violation         Net P0.4   is broken into 2 sub-nets. Routed To 0.00%EDA365论坛网
     Subnet : JP2-10
EDA365论坛网站|PCB论坛|PCB layout论坛|SI仿真技术论坛     Subnet : U1-35
含義就是該網絡有兩個PIN腳未連接上
問題2:
為什麽貼片元件沒有這種問題呢?反而是直插方式出現安全間距問題呢,主要是因為,BOTTOM面元件的零件孔有深入到TOP面元件U1的元件範疇之內了,而這剛好違背RULES的,所以不是不可以放,只是我們的軟體是人為地設置的,它也就很忠誠地維護的職責罷了,^_^!

网友:
可以重叠放。

U1是用了IC座,上面的IC可以插下来。

估计LZ是因为想省下成本。有创意。

网友:
应该是在印制板绘制界面的rules中好像后数第二还是第三个选项卡里,把检查设为多层,不要QUICK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