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高手指教圆的PCB板怎么规划?????

楼主(2008-12-01):
      我是新手在protel 99 SE禁止布线层做圆的线路板时,用填充中心弧、边缘角弧、放置中心弧、放置边缘弧工具画的板边,装入的元件不会自动布线,规画的四边型板边可以自动布线这是为什么?请高手指教画圆的PCB板时用什么工具画板边?
     我在禁止布线层在圆外画一个方框是可以自动布线了,我的板边用填充中心弧、边缘角弧、放置中心弧、放置边缘弧工具在机械层画的的板边,在禁止布线层划定布线范围。此时用自动布线进行布线不工作再用鼠标点其它地方没反应好象死机了,请问高手这是为什么?在禁止布线层在圆外画一个方框以后可以删掉吗?
                                                                       实感恩惠!谢谢!

网友:
我没完全看明白,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板边是用机械层画的
禁止布线层的作用是划定布线范围

网友:
用禁止布线层在圆外画一个方框就可以自动布线了

楼主:
我在禁止布线层在圆外画一个方框是可以自动布线了,我的板边用填充中心弧、边缘角弧、放置中心弧、放置边缘弧工具在机械层画的的板边,在禁止布线层划定布线范围。此时用自动布线进行布线不工作再用鼠标点其它地方没反应好象死机了,请问高手这是为什么?在禁止布线层在圆外画一个方框以后可以删掉吗?

网友:
直接截图上来

楼主:
我可以做方的板就是不能做圆的板,圆的板边不懂怎样规划用填充中心弧、边缘角弧、放置中心弧、放置边缘弧工具在机械层画的的板边,在禁止布线层划定布线围。
    此时用自动布线进行布线不工作再用鼠标点其它地方没反应好象死机了,请问高手这是为什么?在禁止布线层在圆外画一个方框以后可以删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以做方的板就是不能做圆的板,圆的板边不懂怎样规划用填充中心弧、边缘角弧、放置中心弧、放置边缘弧工具在机械层画的的板边,在禁止布线层划定布线围。
    此时用自动布线进行布线不工作再用鼠标点其它地方 ...

不好意思,看的稀里糊涂

楼主:
      就是这种类形的PCB 板的板边要什么工具规划才能自动布线?我用填充中心弧、边缘角弧、放置中心弧、放置边缘弧工具任意一种在机械层画的圆板边,在禁止布线层画了相应的布线范围。在自动布线时不能自动布线请问高手这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类形的PCB 板的板边要什么工具规划才能自动布线?我用填充中心弧、边缘角弧、放置中心弧、放置边缘弧工具任意一种在机械层画的圆板边,在禁止布线层画了相应的布线范围。在自动布线时不能自动布线请问高 ...

本来就可以布线的,除非你没有网络表没有开布线层,或者其他原因,把你的PCB传给我,我来弄,QQ147479023

网友:
我也有个PCB,是圆的,上面的大虾可不可以也帮我搞一下。

我也有个PCB,是圆的,上面的大虾可不可以也帮我搞一下。
不过的是双面板的。

网友(2009-02-03):
我没完全看明白,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板边是用机械层画的
禁止布线层的作用是划定布线范围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是初学者,在看教程的时候,怎么画板框时,讲课者都是在keepoutlayer层呀??

网友:
畫板框最好從AUTOCAD中導入方式,不要采用手工畫的方式

网友A:
您好,我是初学者,在看教程的时候,怎么画板框时,讲课者都是在keepoutlayer层呀??
引用 网友B:

教程上说的方法虽然是可以,但不够规范。规范的做法是在机械层画板边框,KEEPOUTLAYER只是禁止布线层。

网友:
等到什么时候大家放弃自动布线的想法时,

我们再来讨论接下来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