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控制问题请教:为何用的器件模型读数据的时候是高阻Z

楼主(2008-12-01):
    SDRAM控制问题请教:为何用的器件模型读数据的时候是高阻Z

    我这我用到的一个器件仿真模型
    但是为何数据线在读的时候是高阻态?

    在我的tb文件里面
wire     [15:0] io_Sdram_DQ;
    我看器件模型里面有存储单位的设置
为何写如何的数据读出不对

    parameter addr_bits =      12;
    parameter data_bits =      16;
    parameter col_bits  =       8;
    parameter mem_sizes = 1048575;
    inout     [data_bits - 1 : 0] Dq;
        input     [addr_bits - 1 : 0] Addr;
    input                 [1 : 0] Ba;
    input                         Clk;
        input                         Cke;
        input                         Cs_n;
        input                         Ras_n;
        input                         Cas_n;
    input                         We_n;
        input                 [1 : 0] Dqm;
    reg       [data_bits - 1 : 0] Bank0 [0 : mem_sizes];
        reg       [data_bits - 1 : 0] Bank1 [0 : mem_sizes];
    reg       [data_bits - 1 : 0] Bank2 [0 : mem_sizes];
        reg       [data_bits - 1 : 0] Bank3 [0 : mem_sizes];
........

网友:
    inout类型的tb文件要这样搞
    wire[7:0] io_Sdram_DQ_wire;
    reg[7:0] io_Sdram_DQ_reg;
assign io_Sdram_DQ_wire = (~We_n) ? io_Sdram_DQ_reg : 1'bz;
这样的话在We有效时Dq_wire上是要写入的数据, 在读信号有效时,Dq_wire由读出的数据驱动
    这个是方法,我也是在网上找到后按这个方法仿真双向端口的HDL文件的

楼主:
    为何在写的过程 列地址的第一位在最后给写成zzzz了?
见下面的记录
    列地址最大255

.....
    SDRAM_TEST_tb.mt48lc4m16a2 : at time  215250.0 ns WRITE: Bank = 0 Row =    0, Col = 250, Data = 5959
    SDRAM_TEST_tb.mt48lc4m16a2 : at time  215270.0 ns WRITE: Bank = 0 Row =    0, Col = 251, Data = 6868
    SDRAM_TEST_tb.mt48lc4m16a2 : at time  215290.0 ns WRITE: Bank = 0 Row =    0, Col = 252, Data = 7777
SDRAM_TEST_tb.mt48lc4m16a2 : at time  215310.0 ns WRITE: Bank = 0 Row =    0, Col = 253, Data = 8686
    SDRAM_TEST_tb.mt48lc4m16a2 : at time  215330.0 ns WRITE: Bank = 0 Row =    0, Col = 254, Data = 9595
SDRAM_TEST_tb.mt48lc4m16a2 : at time  215350.0 ns WRITE: Bank = 0 Row =    0, Col = 255, Data = 3434
SDRAM_TEST_tb.mt48lc4m16a2 : at time  215370.0 ns WRITE: Bank = 0 Row =    0, Col =   0, Data = zzzz
SDRAM_TEST_tb.mt48lc4m16a2 : at time  220915.0 ns READ : Bank = 0 Row =    0, Col =   0, Data = zzzz
    SDRAM_TEST_tb.mt48lc4m16a2 : at time  220935.0 ns READ : Bank = 0 Row =    0, Col =   1, Data = 8282
SDRAM_TEST_tb.mt48lc4m16a2 : at time  220955.0 ns READ : Bank = 0 Row =    0, Col =   2, Data = 9191
    SDRAM_TEST_tb.mt48lc4m16a2 : at time  220975.0 ns READ : Bank = 0 Row =    0, Col =   3, Data = 3030
    SDRAM_TEST_tb.mt48lc4m16a2 : at time  220995.0 ns READ : Bank = 0 Row =    0, Col =   4, Data = 4f4f
SDRAM_TEST_tb.mt48lc4m16a2 : at time  221015.0 ns READ : Bank = 0 Row =    0, Col =   5, Data = 5e5e
    SDRAM_TEST_tb.mt48lc4m16a2 : at time  221035.0 ns READ : Bank = 0 Row =    0, Col =   6, Data = 6d6d

楼主:
    发现在仿真出来的波形在写与读的开始位置出有点不对劲见附图 那位用过类似器件模型仿真的说说可能的缘故

网友(2011-04-29):
    能交流一下吗?告我你的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