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铺铜与焊盘连线(十字花)的问题~

楼主(2008-12-01):
铺铜与焊盘连线(十字花)的宽度不是在做pad 时Thermal relief 里设置的吗?

那shape->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s->Thermal relief connects下的Use thermal width  of 有什么用呢?

网友:
个人理解 Thermal relief  是负片时用的,  下面那个宽度是正片的铜和焊盘的连接宽度。

网友:
正片是和shape的连接方式是随时可以改变的,负片的热风焊盘是固定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