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的DXDESIGNER和pads-logics之间是什么关系

楼主(2008-12-01):
pads2007的DXDESIGNER和pads-logics之间是什么关系?
好像各自有不同的管理方法,他们到底什么关系呢?

网友:
    两个不同的原理图工具 同一个大公司下面的软件搞的集成

网友:
    我也一直困惑,现在明白了,谢谢楼上的指点

楼主:
    我感觉DX不是很好用,也可能是不习惯吧。

网友(2009-09-18):
    各有越缺点

网友:
    还是oracd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