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中拼版导出gerber的一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8-12-01):
    我用CAM350拼了2块板
生成一个cam的文件
但是我从这个cam文件再导出gerber文件的时候发现导出NC文件的时候回出现问题
如何解决?

楼主:
    导出的gerber文件再导入 转孔文件感觉不对

网友:
    经常出现这个问题,还没找到原因。在出现这种问题时,我用了另外一种处理方式,比较麻烦。
    1、进入T00L---NC      EDITOR模式,运行UTILITIES------NC    DATA   TO   GERBER,选择你要输出的钻孔层,生成GERBER文件。把钻孔文件生成GERBER文件,输出这层文件后,再调入CAM350
    2、再在T00L-NC   EDITOR 模式下,运行UTILITIES-------GERBER  TO   DRILL,选择钻孔文件生成的GERBER文件,由钻孔生成的GERBER文件又重新生成了新的钻孔文件,这样就可以输出钻孔文件而不会再出现输出问题了。

网友:
    在打开GERGER时遇到过附件2和4的情况。

    一种是D码没有定义,一种是钻孔全都一样的大小。这是什么情况造成的。有没有简便的解决办法。因为如果D码没有定义,我们还是手动输入D码,,麻烦死啦。如果有刀具表的话,,的话,,出现钻孔一样大的那种情况还好,,如果没有的话,,就麻烦了。。
   建议楼上拼过版后直接输出GERGER,直接输出DRILL。你可以试一下这样会不会出现问题。我经常这样子做,似乎还没有遇到你说的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