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规则焊盘的问题

楼主(2008-12-02):
由于用到三角焊盘,在shape中的设置如下:

然而,调入到焊盘设计中就变成了方形,如下:

在pcb中调用这个封装后,每次database check时都会报: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确认你三角焊盘保存的路径和名称是否被成功映射到Design Path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你三角焊盘保存的路径和名称是否被成功映射到Design Path中

路径没有问题,如果 有问题的话就根本调不进来的

网友:
SOLD层的面积是不是应该大于TOP啊?!你试下

楼主:
很奇怪的是,更新网表后,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不是调用原来的网表,而是原理图有更改后的网表。但这器件没有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