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

楼主(2008-12-02):
网络代码的(字体)的大小在那里设置?手动改好麻烦,有没有全局选项一次性改OK.
另外pads的线路图能否粘贴到WORD里面?
                                谢谢!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呀

网友:
第一个问题我不太明白,你说的网络代码是什么。如果你要改元件位号大小的话,可以这样:在没有选择任何元件的情况下,右击,选择Filter,,,打开筛选对话框,只选Labels其它取消,然后就可以把所有的位号选中,在属性里改就行了。
第二个问题,在Edit-选择Copy As Bitmap然后选择要复制的图像,到WORD里直接粘贴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