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PCB问题

楼主(2008-12-02):
如下图,请教PCB左下侧的网格如何删除

网友:
你的网格是在那个层里啊?!
  从图中看不出来啊! 感觉有点像板子的栅格,要是的话它对你的PCB是没有影响的啊!

网友:
用的软件是protel吗?是有原理图同步导入PCB产生的吗?如果是的话,选中栅格,然后按“delete”键就能删除了

楼主:
应该是栅格,在正常布线状态下不能够被选中,而且不属于任何一层

网友:
同意三楼的

同意三楼的

网友:
Design  Rule Check一下,就知道它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下图,请教PCB左下侧的网格如何删除14470

只是栅格  有时候在覆铜还有在改栅格还是重新定义板子大小的时候会出现,按END刷新就没有了。DESIGN RULE CHECK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