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

楼主(2008-12-02):
我是新手,想做电路模拟,电路中用到了TDA2822功率放大集成芯片,请问protel能模拟它的功能吗,望高手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我不是高手,我知道protel的仿真不好或者说就没有仿真功能,要仿真的话可以用比较专业的仿真软件来做,比如multsim,matlab==,但是不一定有你说的IC ,可以用运放来模拟。

网友:
我也不是高手,用过 protel 99se 的仿真,不太好用。也建议用专业软件。是否支持某种器件,取决于是否有该器件的spice元件库。如果软件里没有的话,建议去他的厂家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