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1-2,2-7,7-8的盲埋孔吗?

楼主(2008-12-02):
有人做过1-2,2-7,7-8的盲埋孔吗?bga下怎么打孔?
能否分享点经验?
谢谢!

网友A:
bga下可以用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a下可以用1-2。

由于第二层是用来参考的地,那么在有第二层到内层走线岂不是又要个孔?
考虑到第二层的平面的完整性,在密集的bga下2-7的过孔怎么打呢?
是在第二层拉线到bga(地平面分割厉害)外打,还是在bga下打(bga引脚密集),怎么打?

网友B:
目前一般情况下第二层是gnd层,但是这里可以把第2层处理成正片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一般情况下第二层是gnd层,但是这里可以把第2层处理成正片方式

正是将第二层设为正片层,但不知道你所做的pcb中1-2、2-7的过孔间距为多少?过孔为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