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使用时钟PLL的源同步系统时序分析

楼主(2008-12-02):
一)回顾源同步时序计算
Setup Margin = Min Clock Etch Delay – Max Data Etch Delay – Max Delay Skew – Setup Time
Hold Margin = Min Data Etch Delay – Max Clock Etch Delay + Min Delay Skew + Data Rate – Hold Time
下面解释以上公式中各参数的意义:
Etch Delay:与常说的飞行时间(Flight Time)意义相同,其值并不是从仿真直接得到,而是通过仿真结果的后处理得来。
请看下面图示:
图一为实际电路,激励源从输出端,经过互连到达接收端,传输延时如图示Rmin,Rmax,Fmin,Fmax。
图二为对应输出端的测试负载电路,测试负载延时如图示Rising,Falling。通过这两组值就可以计算得到Etch Delay 的最大和最小值。

图 1 Raw Etch Delay

图 2 Test Load Measurement
Delay Skew*:Delay Skew描述的是信号在缓冲输出前时钟和相对应数据的相对位置,如图三所示。SKEW_MIN和SKEW_MAX分别确定了无效数据无效窗口的起点和终点。它们的值可正可负,负值表明数据边沿超前于对应的时钟边沿,反之亦然。

图 3 Delay Skew
Setup/Hold Time:即接受器件正确锁存数据的最小建立和保持时间。
从以上叙述可以清晰看出,时序计算公式中的参数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Delay Skew,由输出端所用器件决定,从数据手册中可以得到;第二类为Etch Delay,由互连电路决定,需要通过仿真和计算得到;第三类为Setup/Hold Time,由接收端所用器件决定,同样可以从其数据手册中得到。
二)使用时钟PLL的系统时序分析
首先,来看一个简单的是使用时钟PLL的系统接口。如图四所示,数据信号通过传输线直接连接,时钟从输出端(Source)出来后输入时钟PLL,然后PLL输出至接收端(Target),PLL自身有反馈回路。

图 4 Clock PLL InteRFace Diagram
从传输网络的角度看,此接口由四条网络组成,分别是数据(data),PLL时钟输入(clkin),PLL时钟输出(clkout)和时钟反馈(clock_fb)。
对应于第一部分的计算公式,可以很容易确定第一类和第三类参数,也就是图示的Delay_Skew,即输出端参数,和SETHLD,即输入端参数。下面来确定第二类,即互连延时。
定义:
IC(Clock Input to the PLL)为源端时钟输入到时钟PLL的Etch Delay,
OC(Clock Output from the PLL)为时钟从PLL输出到接受器件的Etch Delay,
FB为PLL的反馈回路的延时,
NX为PLL的输入到输出的延时,
则:
总的时钟延时
Min Clock Etch Delay = Min IC + Min NX + Min OC – Max FB
Max Clock Etch Delay = Max IC + Max NX + Max OC – Min FB
将得到的总的时钟和数据信号延时代入到时序计算公式,就可以计算出使用时钟PLL的系统时序裕量。
三)使用Quantum-SI仿真计算使用时钟PLL的系统时序
Quantum-SI支持时钟PLL系统时序分析,它领先的信号完整性(SI)和时序分析功能可以快速解决此类问题。
Quantum-SI以电路接口为中心,可以在一个接口上建立多个传输网络,而Quantum-SI可以分析这不同传输网络之间的时序关系。如图五,图六所示

图 5 Transfer Net

图 6 Setup/Hold Margin by variation
图六是在图五的传输网络建立后,Quantum-SI自动仿真分析得到。
可以知道,对于系统的时序分析,需要清楚器件内部的时序关系,测试负载的概念与应用,互连传输延时等。而使用时钟PLL的系统,需要清楚时钟信号的传输路径。
对于复杂高速的系统时序分析,需要考虑不同参数,如电压/温度/工艺等对时序的影响。Quantum-SI在高速信号完整性和时序分析方面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网友A:
公式中的data rate怎么确定
Delay Skew就是常说的Tva和Tvb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式中的data rate怎么确定
Delay Skew就是常说的Tva和Tvb吗

data rate为数据率,这里定义为一比特的位宽,比如DDR2-800,则数据的位宽为1/800=1.25ns。

原理上是这样的,只是具体的定义稍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