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布线的基础问题

楼主(2008-12-02):
我是PCB布线的初学者,布局后老是觉得布不通,请问我手工对一些重要网络布线后如何运用自动布线功能继续自动布线,而我原先手工布的线须保留,我用的是protel-99SE

楼主:

我是PCB布线的初学者,布局后老是觉得布不通,请问我手工对一些重要网络布线后如何运用自动布线功能继续自动布线,而我原先手工布的线须保留,我用的是PROTEL-99SE

网友:
建议你先 整体用自动布线试下 如果步成功80%以上,手动布线就没有什么问题的了!  注意器件的摆放,前期的器件摆放很重要的,无论是从走线还是EMC EMI的防止上,都有好处的!

楼主:
谢谢指教,自动布线是可以通过,但手工布线时老是很多线布不通啊,可能是我技术问题,我原来想对一些重要的网络自己布,而剩下用自动布线,但这样做以后发现自动布的线很多不同网络的都交叉在一起,造成错误,请问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一般先自动布线,然后通过手工布线按照自己的思路稍加修改就OK,
这样既快又节省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自动布线是可以通过,但手工布线时老是很多线布不通啊,可能是我技术问题,我原来想对一些重要的网络自己布,而剩下用自动布线,但这样做以后发现自动布的线很多不同网络的都交叉在一起,造成错误,请问这是为什么 ...

  自动布线的功能很垃圾的,他只是给你布通,不会考虑其他的问题的!他布线的原则是TOP 横向 BOT竖向 (这可以自己设置的),所以他会有很多的交叉的!

网友:
你说的可以实现    你只要把你布好的线LOCK之后    布线的时候设置好不撤消LOCK就可以了   大概是这样

楼主:
谢谢指教,我把布好的线LOCK之后,然后再用自动布线发现是同一层(如TOP)上很多线都交叉,如果同一个网络交叉我还接受的,但关键是不同网络在同一层上也交叉,所以请教是为什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