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关于TVS 和齐纳二极管

楼主(2008-12-02):
TVS类似齐纳二极管单工作于雪崩模式;宽嵌位电压(即5V意味着6V到12V)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原版是 Similar to zener diode but in an avalanche mode; wide clamp voltage tolerance (e.g. 5V means clamp between 6V to 12V);

网友:
TVS管起瞬间过压保护,通常和电源并接,当超过雪崩电压后TVS管会呈现瞬时短路,从而避免了整个电路受高压而被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