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 达人请入

楼主(2008-12-02):
这是一个生成obong pad的skill,在15.7中可以正常使用,但在16.01 中会报错!
直接关闭程序!!
请大侠帮忙看下!

代码如下:

axlCmdRegister( "test_mt" 'test_mt)
defun( test_mt ()

"T123X100R080X060"
"TR108X87_16X13"
  pad_X=123
  pad_Y=100

  drill_ref_X=108
  drill_ref_Y=87

  pad_pow_x=drill_ref_X

  pad_pow_y=drill_ref_Y

  drill_X=80
  drill_Y=60

   pad_name="T123X100R080X060"
   flash_name="TR128X107_108X087_016_013"

  drill_data = make_axlpadstackDrill(?holeType "OVAL_SLOT" ?slotSize drill_X:drill_Y  ?drillChar "" ?plating "LATED")

println("pad1")

pad_list = cons(make_axlPadStackPad(?layer "TOP" ?type "REGULAR" ?figure "OBLONG" ?figureSize pad_X:pad_Y) nil)
; pad_list = cons(make_axlPadStackPad(?layer "TOP" ?type "THERMAL" ?figure "FLASH" ?figureSize pad_pow_x:pad_pow_y ?flash flash_name) pad_list)
; pad_list = cons(make_axlPadStackPad(?layer "TOP" ?type "ANTIPAD" ?figure "OBLONG" ?figureSize pad_pow_x:pad_pow_y) pad_list)

    pad_list = cons(make_axlPadStackPad(?layer "DEFAULT INTERNAL" ?type "REGULAR" ?figure "OBLONG" ?figureSize drill_ref_X:drill_ref_Y) pad_list)

    pad_list = cons(make_axlPadStackPad(?layer "DEFAULT INTERNAL" ?type "THERMAL" ?figure "FLASH" ?flash flash_name) pad_list)

; pad_list = cons(make_axlPadStackPad(?layer "DEFAULT INTERNAL" ?type "THERMAL" ?figure "FLASH" ?figureSize pad_pow_x:pad_pow_y ?flash flash_name) pad_list)
    pad_list = cons(make_axlPadStackPad(?layer "DEFAULT INTERNAL" ?type "ANTIPAD" ?figure "OBLONG" ?figureSize (pad_pow_x+2)pad_pow_y+2)) pad_list)

    pad_list = cons(make_axlPadStackPad(?layer "BOTTOM" ?type "REGULAR" ?figure "OBLONG" ?figureSize pad_X:pad_Y) pad_list)

; pad_list = cons(make_axlPadStackPad(?layer "BOTTOM" ?type "THERMAL" ?figure "FLASH" ?figureSize pad_pow_x:pad_pow_y ?flash flash_name) pad_list)
; pad_list = cons(make_axlPadStackPad(?layer "BOTTOM" ?type "ANTIPAD" ?figure "OBLONG" ?figureSize pad_pow_x:pad_pow_y) pad_list)

   pad_list = cons(make_axlPadStackPad(?layer "SOLDERMASK_TOP" ?type "REGULAR" ?figure "OBLONG" ?figureSize (pad_X+4)pad_Y+4)) pad_list)
   pad_list = cons(make_axlPadStackPad(?layer "SOLDERMASK_BOTTOM" ?type "REGULAR" ?figure "OBLONG" ?figureSize (pad_X+4)pad_Y+4)) pad_list)

    println(pad_name)

   println(drill_data)

   println(pad_list)

   ps_id = axlDBCreatePadStack(pad_name drill_data pad_list t)

   )

晕死!!
我想打“:( ”却变成:(      而 “ :) ” 却是

郁闷!!

网友A:
不兼容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兼容16

应该不是吧,因为其他生成pad的skill都ok的!
而且我有点改动,就是加了前导0。不足3位的前面加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