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線怎么設?

楼主(2008-12-02):
各位前輩,差分線怎么設?求教了

网友:
你要设置什么呢??按照差分线的规则画就得了,设置多麻烦啊,实在要设置就设置两根线的间距就好了

网友:
Logic-----》Assign Differential Pair
对楼上的很无语

楼主:

Logic-----》Assign Differential Pair
接着怎样设置差分线的线宽,线与线的间距

网友:
点击快捷图标cmgr或者setup》ECS, 在打开的页面里找到net>routing>差分对,后面的就是所需要设置的参数,或者在cns下的electrical  constraint sets 下设置。

网友:
最好截个图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