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都是怎么管理自己的PCB decals的?

楼主(2008-12-02):
pads中,一定是要做part的,所以经常有某几个part中用到了相同的PCB decal,大家是否都是想软件自带的库那样,每个Lib中都包含有logic、PCB decal、part,还是把一些比较通用的PCB decal放在某个Lib中,然后在其他的Lib中创建part,并使用那个那个特定的Lib中的PCB decal?
最近对于这些库的管理有点乱,所以有此问题,还请大虾指教~~

楼主:
大家都来谈谈啊~~

网友:
我是原理图符号尽量一种,PCB封装多个,尽量一对多的关系!

网友:
Part是按IC、连接器和分立元件分类的

网友:
封装是按表贴,通孔分类的

楼主:
现在在我加载的库中,有两个lib,一个叫PL3106.pt07,另一个叫TEST3106V12.pt7。在这两个库中都有个叫480K的part和叫480K的PCB decal,但是这两个PCB decal是有差异的。PL3106.pt07中的part使用的是PL3106.pt07中的PCB decal,而TEST3106V12.pt7中的part使用的是TEST3106V12.pt7中的PCB decal,但是,我发觉如果TEST3106V12.pt7优先级高于PL3106.pt07时,我选中PL3106.pt07中的480K part,显示的却是TEST3106V12.pt7中的PCB decal,这是何故呢?
这也是我想到了封装的管理问题,毕竟使用PADS的大部分都是个人用户(不像allegro等大型软件公司都有专人制作库),而且做库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因此想跟大家探讨下这个问题。

楼主:
大家都很忙么?

网友:
是否可以改下其中一个的名称?另一个叫480K-H

楼主:
除非该pcb decal的名称,其他的都不行
有点搞不懂这是什么缘故

网友:
我库自己经常自己整理,发现有重叠的马上删的,自己写了张命名规则的纸,每次有新的封装按照那个命名的,PART用一个,感觉很烦啊 。你们的哭怎么搞的啊?

楼主:
楼上的,按照你那样确实很烦的啊
也不知道该怎样管理的了

网友:
我对这个花了不少时间,最终都没有弄清楚到底是要怎么来分这个库存,我的零件一直都是乱七八糟的。。。。。
有没有规则分的啊

网友:
1. 需要通过三方平台才能有效管理logic\PCB 封装\器件属性.
2. 管理方法:将器件属性,logic Symbol,PCB封装输入到数据库中,通过三方平台来调用。其中可配合PDM或WEB流程来处理。

楼主(2009-01-08):
除了通过第三方平台,没有其他的办法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