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

楼主(2008-12-02):
我用的是16.01版本的allegro,在User Preferences Editor中修改了一些参数设置后,在点击OK时后就会出现下图的提示,是不是安装allegro的时侯那里出错了呢?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env 文件被破坏了,解决的办法是copy一个别人的没有被破坏的文件替换它。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env文件的路径不对。
检查一下看是否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