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 覆铜问题

楼主(2008-12-03):
我的protel 画完之后覆顶层铜可以正常进行,底层就不行了,老是覆不上铜(没有看见有什么变化,跟没覆铜一样),而且老是出现覆铜的错误提示,各位知道怎么回事,我也已经重装过了,而且在两台机子上效果是一样的,请各位帮忙,谢谢了。
      下面是底层覆铜失败之后的提示。

网友:
我估计是电脑的配置比较低,protel覆铜时又占用大量资源,导致的出错!
你覆铜时选网格覆铜试试,实铜所占资源非常大

网友:
遇到这个问题有两种可能
    1是你的操作有问题(这我遇到过,方法是关了重新打开)
    2是软件有问题(没有办法 重新装)

网友(2009-08-18):
可能是软件的问题,我也遇到过类似现象

网友:
1,删掉泪滴再敷铜
2,如果删掉所有泪滴能敷铜,可以考虑给焊盘补泪滴,然后再敷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