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封装生成器时候要注意啥?

楼主(2008-12-03):
使用他生成了封装后,要注意啥?删除什么?里面的位号好像都是val,什么的,我要怎么设置?

网友:
这个看个人需求吧
2 g! U8 [: E2 j% K. C我一般是删除除焊盘外所有的东西,然后再把自己需要的silkscreen、refs、bound添加上去

楼主:
也就是做个简单封装对吗?然后自己加上place bound,ref,和丝印层对吧

网友:
如果不考虑太复杂的工艺环境,加这些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