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的间距能不能比DEFAULT里的间距小哪?

楼主(2008-12-03):
    差分线的间距能不能比DEFAULT里的间距小哪?我设了差分线的间距比DEFAULT里的间距小,然后就有了DRC错误了。。。。按说差分线的间距的优先级比DEFAULT里的优先级高呀,高手们帮忙解决一下,,,是不是因为我的优先级没设呀?具体在哪设?

网友:
    把DRC的详细截上来看看

楼主:
    我的DEFAULT里的间距是0.13MM,差分线是0.08,就出现了如图的DRC....我是认为不应该出,因为差分线的优先级比DEFAULT里的高呀。、

楼主:
    知道了,问题解决了。。多谢!!!各位。

网友:
    说说原由啊,让我分享分享啊

网友:
    差分线的规则没有设

网友:
    有一个属性是设差分线最小线距的
给个你想要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2009-06-23):
    感觉allegro好复杂啊,既然有了规则约束管理器,还要弄个很不直观的属性,并且属性的优先级还高于约束管理,感觉很散,有时候又感觉不是很严谨,难道就不能把这些东西分类统一管理吗?

网友:
    感觉allegro好复杂啊,既然有了规则约束管理器,还要弄个很不直观的属性,并且属性的优先级还高于约束管理,感觉很散,有时候又感觉不是很严谨,难道就不能把这些东西分类统一管理吗?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MONTOR软件公司的托啊,

网友A:
    你是不是MONTOR软件公司的托啊,

网友(2011-09-21):
引用 楼主:
我的DEFAULT里的间距是0.13MM,差分线是0.08,就出现了如图的DRC....我是认为不应该出,因为差分线的优先级比 ...

hi,能请教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吗,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描述如https://www.eda365.com/thread-59822-1-1.html
有空的话请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2012-07-17):
受教了,嗯哈,3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