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容接法问题

楼主(2008-12-03):
小弟最近观察了几块客户提供的样板,有国外的,有国内的,看到有不少样板电源的滤波电容的地都是按图1中的来连接,
图1:

请问这样接与图2接有什么差别吗?
图2: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
很想知道有什么区别

网友:
你截的图太少了,别人很难回答你。至少前后的器件要截下来的吧

楼主:
我想问的是:以上两张图片中滤波电容的GND引脚的铜箔那样走会有什么不同?哪一种更好?理论是地越粗越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最近观察了几块客户提供的样板,有国外的,有国内的,看到有不少样板电源的滤波电容的地都是按图1中的来连接,
图1:14599

请问这样接与图2接有什么差别吗?
图2:14598

楼主第一种那样做的目的是怕接的铜皮太大导致散热过快,导致虚焊啊,像那样的最好上做成十字连接
对于第二种图中的vcc是因为使电源先经过电容把不要的信号滤掉,只是效果更好一点,

楼主:
谢谢,GND这样接到滤波电容,仅仅是为了防止虚焊吗?

网友:
等待高手解释!

网友:
个人感觉图1好一些,GND削角的作用如楼上所说,而且电源在电容处输入和输出路径没有耦合区,应该滤波效果更好。

楼主:
理论不是说地面积越大越好么?削角后电容GND处不会成为瓶颈吗?

网友:
那么木桶能装多少水,也跟它的短木板相关的,跟那根地线是一样的道理,你的GND 的pin已经决定通流量了,你的面积再大,而pin的横接面积也就那么大。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
需要注意的是:该电容的GND后面还继续延伸,并不是仅仅给该电容使用,这样是不是存在瓶颈效应呢?

网友:
并不是仅仅给该电容使用,这样是不是存在瓶颈效应呢?

我想其他器件可以就近过孔到地,没必要也走这个路径吧,还是具体分析吧。

网友(2009-02-27):
1、利用了电流的集肤效益原理;
2、容易焊接,过波峰焊;

网友:
楼主看到的电容与地接法,是通用现象还是个别?

大电容是通孔过电路板,此种接法不是考虑焊接问题。  期待更合理的解释,同大家继续查找问题

网友(2009-06-28):
我觉得更值得更关注的是图2中电源的走线,这么走是不合理的,滤波电容的作用会打折扣,甚至没有起到作用
理想的滤波排布应该是图一所示

网友(2012-08-21):
铜皮是高速公路,电容的焊盘是收费站。图2那样铺铜,不用交费就能过,干扰也跑过去了。

网友(2012-11-09):
    16楼解释一针见血

网友(2013-01-12):
    肯定又是野路子没经过师父带出来的才问这个问题  反正自己实际拿无焊的锡焊一板或者多板就可以知道是为什么了 不为什么 反正这个谁撞破了南墙得会得出经验了

网友(2013-04-17):
    16楼的比喻太经典了

网友:
    铜皮是高速公路,电容的焊盘是收费站。图2那样铺铜,不用交费就能过,干扰也跑过去了

说的太好了!

网友(2015-04-15):
个人认为:
图一的电容目的是为了避免骚扰信号从GND进入后级;
图二的电容仅仅是消除了VCC上的电压波动及滤除骚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