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就没有一个人知道答案??

楼主(2008-12-03):
请教:一个关于BGA封装焊盘设定的问题!!cadence新手,想做一个北桥芯片的BGA封装,不知道需要些什么信息,特别是它的焊盘的规格尺寸应该是怎样的,需不需要使用热风焊盘?使用哪种热风焊盘?请知道的朋友回答一下,非常感谢!!
知道的不管多少,都请回答一下,我不信这么大个论坛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迫切期待中......

网友:
为什么要自己做?难道方案公司没有给你?你连规格尺寸说明书也没有?叫人家怎么不帮你?

网友:
你有及零件的DATASHEET吗?根据它做就可以。

网友:
你要哪个型号的
我发一个给你
INTEL都会有资料给的啊
焊盘的规格尺寸都会有
如果有公板那就是现成的
SMT的PIN不用热风焊盘

楼主:
这些数据都有。
1、画焊盘的时候应该把它画成“月牙形”的吗?(这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不知道对不对。)
2、表示pin1的地方那个三角形标志是焊盘吗,它是不是就是不规则焊盘?
3、每个引脚的编号是怎样设置的呀,为什么我的引脚标号设置后画出来是这样呀: 难道是我的方法错了吗?
之前是我没说清楚,让大家误会了。希望大家帮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封装的引脚顺序错了
datasheet上是Bottom View
所以你画的封装A1脚应该在左上方
PIN Number可以在放置PIN的时候一排或一列放置,软件可以设置递增或者递减,可以识别数字和字母
那个1PIN的却是不规则焊盘,但可以偷懒画成圆形或方形的,走完线之后补上泪滴跟三角形差不多,应该不会引起虚焊的

楼主:
datasheet上引脚标注都是在封装边上统一标注,我要怎样才能设置成那种呢?
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我自己画了一个三角焊盘,呵呵,应该可以将就用一下。

网友:
那个只是示意而已
为了让我们看清楚而已
那个应该加在丝印层,你可以添加text在你的封装旁边就OK了,不必要全部写出
给出示意就好了
比如“A----------------->AP”和“1-------------------->37”能让人明白就OK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的朋友哦!!
那么引脚编号还是要像我上面那个图那样标好吧?然后在在丝印层上添加A------------->AP等让我们容易看清楚的示意图。
引脚编号的字体可以缩小一点吗,感觉太大了,我像把它弄到比焊盘小一点。不然就像这样了:
感觉挺难看的。

网友:
修改字体坛子里已经说很多了,找找吧

网友:
當你覺得有問題,就把建好的零件mirror to bottom,然後再重新比對一次,還有文字方面最好是簡單易懂,不然看的人會很辛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Setup --->Text sizes 修改第1Blk行的参数,所有参数都改小就OK了

楼主:
呵呵,多谢大家的帮忙。现在差不多画出来了,但是不知道有没有错误或则没有哪里没有画完全的,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原件引脚的属性定义不用在画封装的时候定义吧?是不是原理图中直接关联后封装的每个引脚就有了属性了。

网友B:
你的PIN Name不对
应该和原理图对应起来,否则,网表导入错误很多
最好用附件发给我帮你Check一下

网友C:
pin number应该是对的,pad的尺寸是多少?实际做的是多大?

网友:
不错啊,论坛里的朋友够兄弟!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PIN Name不对
应该和原理图对应起来,否则,网表导入错误很多
最好用附件发给我帮你Check一下

呵呵,我画封装的时候只有这种pin Name设置,不能设置成A------->AP那种的。
如果你愿意帮我看一下当然非常感谢呀,不过不知道怎么给你发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n number应该是对的,pad的尺寸是多少?实际做的是多大?

pad的尺寸就是5#里的图上的尺寸,我做的时候取了球体直径的80%
我的pad做的是0.4mm(16mil)。

网友B:
回复 网友D:

QQ106074713
我说的A------->AP是指丝印层
不是指PIN Number(PIN Name),这个是要和原理图上一一对应的,就像你一开始画的那样,A1,A2....
看来我误导你了  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QQ106074713
我说的A------->AP是指丝印层
不是指PIN Number(PIN Name),这个是要和原理图上一一对应的,就像你一开始画的那样,A1,A2....
看来我误导你了  不好意思

QQ怎么找不到。
我的QQ是411605501,你加我吧!!
我开始画的A1、A2...的这种是用向导生成封装的方法画的。但是后面这个是用手动生成封装的方法画的,在手动生成里面我没找到可以设置成A1、A2...的方法,只能设置成纯数字的。
你说的“这个是要和原理图上一一对应的,”意思是封装的每个引脚和原理图上的每个引脚对应吗?(这样才能关联每个封装引脚的属性哈,因为画封装的时候都没给封装的引脚定义属性。protel里面定义封装就要为每个引脚定义属性。是这样吗??)要是画成A1、A2...这种的就能和原理图一一对应了吗??
对了,你说的A------ >AP我知道是指的丝印层上的标示。那个要画板子的时候才画吧??!

网友:
我也顶一下
说明一下楼上的

1:PIN Number 和原理图对应就可以(名字一样),Candece和Protel不一样的
2:INTEL的北桥有些有椭圆的PIN(为了方便出线)
3:A------ >AP丝印层上的标示,是做在零件上的。当然做在板上也没错(只要你不觉得每调用这个零件加一次标示麻烦)
一般为:一边是数字,一边是字母。(也可以不要)。
4:PAD的大小,一般会给出推介的大小。
5:PIN 1,三角形的那个,一般只是个丝印。(可要看清楚了),你贴上的那资料是BGA实物上面的一个PIN1的标示(是铜的),我们做的零件是不要的。你也可以看看那个BGA,那上面是没有锡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