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手指的画法的问题

楼主(2008-12-03):
漏铜,镀金,金手指有这需求。
在绘制时,如何实现呢?
依稀记得有种说法是在“top solder”层处理,让加工时,不给这些焊盘上锡的?
还是一定得跟PCB厂家交流的?
盼高人解答

网友:
放顶层或底层直接将金手指转换成该层就行了,再去绿油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漏铜,镀金,金手指有这需求。
在绘制时,如何实现呢?
依稀记得有种说法是在“top solder”层处理,让加工时,不给这些焊盘上锡的?
还是一定得跟PCB厂家交流的?
盼高人解答

   top solder只是能阻止绿油的,但是做喷锡处理的时候还是会喷上锡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呵呵!期待吧!!

网友:
板子要灌铜、沉金、镀金手指在绘制pcb时不需要特别设置。只要用机械层在板框外标注要求或直接与厂家沟通。